楼主(2008-10-27):
求教,三菱的比较指令LD或AND或OR怎么输入到体型图中?我用的是GX软件,谢谢!

网友A:
可以用鼠标点选输入,和普通的软元件的输入方法一样。

楼主:
我也点的啊,比普通的软元件输入复杂多了,普通的可以直接在“梯形图输入”框中输入,而这个比较指令要“梯形图输入”中点“帮助”,再点“指令选择”,双击指令表中的一个比较指令,比如LD》=,再输入S=D80 另一个S=D90,在点确定,返回“梯形图输入”再点确定,这样才完成一个比较指令的输入,我想问的是有没有比这简单点的输入方法?谢谢!

网友B:
您直接在编辑状态下输入指令就可以了,比如 LD< S1 S2

以上

楼主:
大峡,能讲具体的操作步骤吗?这个东东我搞了一天了,就是不能输入!

楼主:
书上没有

网友C:
挺简单的啊
选择元件,再编辑一下元件号就可以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的电脑开机就设置为智能ABC输入法,所以不能“梯形图输入”框中输入比较指令,我把输入法改成中文(中国)就好了,还是要谢谢同志们的热心帮助,谢谢啦!

楼主:
恩,是的啊!

网友D:
哈哈,新手,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