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 希望热心人光顾

楼主(2008-10-27):
我在用USB转换串口读程序是已经百分之四十一是突然出现通讯错误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是转换接口线质量不好,建议还是用带串口的PC

网友B:
应该是USB---COM的线的原因,推荐用质量好一点的线,或者用PCMCIA转COM的卡。
下载积分:+3(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