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的比较指令

楼主(2008-10-27):
求教,三菱的比较指令LD或AND或OR怎么输入到体型图中?我用的是GX软件,谢谢!

网友A:
这样就可以用指令输入 16位等于指令例:LD= D0 K5 32位LDD= D0 K5 16位大于LD> D0 K5 32位大于LDD> D0 K5 16位大于等于 LD>= D0 K5 等等

楼主:
指令我知道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简便的在GX软件中写入梯形图中,我只知道按F8,显示梯形图输入,再点“帮助”,指令查找,比较运算指令,双击LD》=2,显示详细的指令帮助,举个例S=D80,另一个S=D87,点确定,再返回“显示梯形图”点确定。这样就很麻烦的完成了一个比较指令的输入。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简单点输入方法?

网友A:
编辑梯形图的时候直接输入指令也可以的!

楼主:
我输不了,能和我讲具体点吗?多谢啦。》=怎么输入啊?

网友A:
不会上图片,试试看行不!

网友A:
不会上图片,试试看!

楼主:
看不见图片啊!老师啊!!

网友A:
你加我QQ:405628646我截图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