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10-27):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CP1L型30点的小型机,接线是一个输出开关,一个输入开关。任务是:当输入开关闭合后,关断输出开关一定时间,再闭合输出开关,然后再检测输入开关状态,这样循环往复。请问这个程序的梯形图如何写??

网友A:
你想怎么寫就怎么寫!!!

楼主:
关键是延迟怎么做?用什么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延迟怎么做?用什么指令?
自然用定时器做了~~

楼主:
能定时多长时间啊?5~50秒可以吗?

网友C:
供你参考一下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谢谢楼上的版主,我机器上安装的使CXP3.X版本的,打不开啊,请问版主使用什么版本写的。

楼主:
下载了7.3版本的,谢谢了。学习中!!

网友D:
caichengtao 留下QQ吧 我的:365074041 同行交流

楼主:
yjp-gyl :
请问你的程序中5.00是输出开关,0.00是输入开关吗?你用的是CP1H的机型吧。

网友C:
是的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E(2021-11-13):
问下度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