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点plc接线指教

楼主(2008-10-27):
请大家指教 14点外接线方式 谢谢

网友A:
24 s/s .-------为光电开关,接近开关提供的24V电源 一般最好不用,另接电源
out ------输入公共端
x0 x2 x4 x6 x1 x3 x5 x7 输入点
L N . 交流电源,一般接220V,你再仔细看一下
c0 c2 输出公共端
y1 y2 y4 y0 y3 y5 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