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对三菱触摸屏很熟悉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08-10-27):
前辈们,
您们好!
我制作好了一个ASCII代码键盘,但是对于输入显示区该怎么做,我还不是很清楚。
原因是这样的:如果键盘很大,可能把需要输入的地方给遮住了,这样就不知道输入了什么字母等了。
这时如果设置一个可以显示现在输入的字母的区域,那就不会出错了。
因此想请教知道的前辈。也许我写的不是很清楚,请看下面的图,这样可以更清楚,谢谢了。

网友A:
设定一个寄存器,让它成ASCII输入功能,就行了。

楼主:
虽然1楼的朋友所说的方法不是我所想要的,但是还是感谢你。
关于怎样做一个跟系统配带的ASCII键盘,我已经完全清楚了。
谢谢大家。

网友B:
正确方法:
打开窗口画面,再选 "对象(O)-按键窗口位置-输入值区域";
将这个"输入值区域"放在你想要的位置;
双击改"输入值区域"的种类为ASCII 即可.(还可以修改其他的一些参数)
我想这对其他人有帮助的,虽然楼主已经清楚了.
下载积分:+2(jackeywan) 谢谢你的回复。 同时也想 ..
请对三菱触摸屏很熟悉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