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屏如何实现在线模拟功能的//

楼主(2008-10-27):
在EVIEW手册在提到:支持在线模拟功能,即使你手头上没有屏也可以开发和测试你的画面,为你的开发提供最大的便利。
请问你用的是三菱的PLC,如何连接和设定才可以实现在线模拟啊,因为我没有屏,所以。。。。。。。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直接在线模拟就是直接用plc与pc机的串口相连,进行模拟的方法。注意只能用RS232接口。按照手册或根据所持PLC实际通讯参数设置好后,编译,然后点击工具栏上的直接在线模拟,弹出对话框后,选择你要仿真的触摸屏号(HMIn),选择PLC连接的计算机com口号,然后点“仿真”即可开始直接在线仿真。退出直接在线模拟可按空格键或右键点close退出。
下载积分:+1(xieshaokui)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你能讲一下具体的设置吗?数据线是USB转RS232再连SC-09通讯线,,,

网友B:
是不是条形菜单中的online-simautor 啊? 谢谢@

楼主:
组态软件里的在线模拟,条形菜单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A:
你用的是MT500系列?

网友A:
你用的软件是EB500?

网友A:
我用的是台达DVP,不过道理是一样的。

楼主:
照楼上下说的设定,还是不能连机模拟,提示PLC没有响应,,,

网友A:
通讯参数是要根据你的PLC实际参数来设定的,你可以用三菱PLC的监控软件来读取PLC通讯参数以及通讯站号。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请问一下如何用编程软件监视通信端口和站号,我找了半天都不没有找,,

楼主:
我的QQ是:5347636
请联系我,当面请教一下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你能讲一下具体的设置吗?数据线是USB转RS232再连SC-09通讯线,,,

我也同样问题,晕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样问题,晕采了!

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是因为easymanager中direct online-simulator选项前没有打钩。

网友D:
我用的是LG的,我想知道连接线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E:
找连接线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