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这个程序该怎么写好?

楼主(2008-10-28):
我要在d204到d209的每个数据中减去一个相同的数k,然后传回到d204及d209本身,怎样用一句梯形图表达出来呢?是fx2n的plc

网友A:
一句好象不行吧,也许有高手啊!
传送数据时可以用循环指令!
FX3U系列可以用数据块处理指令的! FX2N好象没有!

网友B:
如果有使用FX3U型号的PLC,那么可以使用BK-数据块减法运算指令,像楼主这样的要求在FX2N机型中做,那么需要使用循环指令+变址来做了。
以上

网友C:
---||---[BK- D204 Kk D204 K6] 不知可否?

网友D:
可以用循环指令+变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