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系列plc与变频器的连接使用

楼主(2008-10-28):
请教cs系列的plc 与变频器连接使用时,就是模拟量的使用,应该对变频器进行怎样是设置,也就是说用plc编哪些程序进行初始化?
本人知道的有对输出量程的设置,对输出通道的设置,请问还有什么,详细一些,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是CS PLC输出模拟量信号给变频器,控制变频器的转速吗?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恩,是欧姆龙的变频器。
对,是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同时连接电机,调节转速
(版主果然厉害)

网友A:
太传统的控制了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恩,是啊,可是我就是不会,请指教~~

网友A:
请对应模拟量输出的设定和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点的说明书 论坛有你而骄傲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我也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