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1711-STN触摸屏和PC通讯问题?

楼主(2008-10-28):
买了根USB转232的线,可以和三菱PLC通讯,却无法和1711的屏通讯,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建议,感动中。。。。。。。。。。

网友A:
再换一根USB转串口,用力特牌的
再检查一下屏的下载线有没有做对

网友B:
估计是线的原因。推荐用质量好点的USB---COM线。我用的是下面的线能连接三菱FX,A,Q系列的PLC和触摸屏等。连接OMRON的PLC,SIEMENS的S7-200,300,400等。

楼主:
楼上的线要多少钱一条啊!?在哪里买的 到?

网友C:
是通讯线不对吧?

网友D:
我用的转换卡就很好,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