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8):
置位(也就是置1)会让常闭点变为1还是0啊?

复位(也就是置0)会让常开点变为1还是0啊?

网友A:
这个是针对线圈来说的,置位是线圈得电,复位是线圈失电。

网友B:
置位(也就是置1)会让常闭点变为1还是0啊? -------置位是线圈得电 ------- 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

复位(也就是置0)会让常开点变为1还是0啊? --------- 复位是线圈失电。-------常开点断开,常闭点闭合,  一般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

网友C:
这个问题你可以买个接触器看看就知道

网友D:
自己动手试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置位(也就是置1)会让常闭点变为1还是0啊? -------置位是线圈得电 ------- 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

复位(也就是置0)会让常开点变为1还是0啊? --------- 复位是线圈失电。-------常开点断开,常闭点闭合,  一般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F:
楼主我这上问题已经问过了吧   这种问题最好你自已理解

网友G:
可以去写几步程序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H:
有些东西是想象的跟实际的是差的远的   还是自己编个程序下进去实践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