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数值显示元件来显示计数器当前值

楼主(2008-10-28):
怎么做一个数值显示元件来显示计数器当前值

网友A:
什么PLC?什么屏?什么计数器?

楼主:
用LG的PLC 威伦的屏 用
加计数器

网友B:
把你的计数器的值 写到 寄存器里 在屏上 做一个寄存器 直接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A:
以后问问题最好说明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屏:eView or weinview?还有用的是什么PLC。不然无从回答。

网友C:
大家好,我刚好也遇到问题了,S7300的怎样填地址上去呢?(威纶MT506)比如这样的一个地址DB1.DBD0

网友C:
看来威纶屏在与S7300寻址问题还不是很明确,请厂家出来指正指正,本人联系电话:013612560231,邮箱:zhuhaijiuyuan@163.com

网友D(2008-12-28):
谢谢piaopiao218 图型回答

楼主:
明白的 可以用传送指令来显示计数器的 当前值

网友E(2009-02-13):
EV 和WV在画面制作上没有太大区别 关键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