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8):
我有一端程序但没有触摸屏对应的程序,触摸屏对应的程序很难读出来,一种很老的屏子,请问我用触摸屏连接PLC配合程序监控,用手去触动触摸屏,用这种方法可以将触摸屏中对应的点找到吗? 难不难? 其他的一些对应的输入条件是否也要满足?

网友A:
【我有一端程序但没有触摸屏对应的程序,触摸屏对应的程序很难读出来,一种很老的屏子,请问我用触摸屏连接PLC配合程序监控,用手去触动触摸屏,用这种方法可以将触摸屏中对应的点找到吗?】--------是的,这是非常有用的方法。。。。特别适用于没有接线图纸得情况。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解释!

网友B:
感谢楼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