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8):
由于看到别人的GT程序,在切换密码前必须输入密码,而我做的却不是这个功能,我做的是设定密码等级,

我的这个方法肯定是没有别人的先进的。因此希望知道的朋友,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和PLC联动,用比较指令在plc端比较,比较成功后由plc来切换触摸屏的画面,在触摸屏端做一个数据输入元件就可以了。
热心助人!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按照你的方法,我是这样考虑的:首先在触摸屏那里设计好一个数据输入口D0,然后再设计一个窗口切换画面,将它有M0触发,最后在PLC里编程,程序如下:LD= D0  K1234  M0,你觉得我这样的思路对吗?
请你回复,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你指点。谢谢你,

网友A:
你如果用的是GT 可以通过设置GT画面切换软原件D
例如当前是开始画面“画面编号是1”在画面1做一个数据输入元件D100
plc里面进行比较,程序是  LD= D100 K2008 OUT M0 LDP M0 MOV K5 D0
MOV K0 D100
D0是在GT系统设置里面设定的画面切换软元件,k5是你需要切换的画面编号
比较成功和进行画面切换时清楚输入的密码!!!
请问M0这个触发元件该怎么放置呢?
我想也是放在触摸屏的数据输入处的位置吧?
请你再说明一下。谢谢!
  • 下载积分:+2(jackeywan) 热心助人! 谢谢你了。

网友A:
    我发了一个这方面的附件,你到论坛里找找!
    感谢你的回复。
    我在网站找了一下,真的很难找到你的资料。能不能烦请你告诉你的那个文件在这个网站的地址,或者你发这个文件发到我的邮箱中,我的邮箱是:wanguosheng640@163.com

网友B(2008-11-28):
太好了,正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2008-12-30):
还可以用脚本解决

网友D:
可以直接在GT切换画面时,设一个安全等级密码。
但有一点要注意,如果设的是15级的密码,忘了密码就打不开了
http://zxc6688.ys1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