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问题

楼主(2008-10-29):
各位老师好:
有个直径3米左右的转盘,用减速机带。现想在转盘上精确定位(没圆周画线)该如何实现?
(已知:电机转3600圈,大转盘才转一周)?

网友A:
先说说有什么用?控制精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在大盘中心轴上。安装编码器。在安装个接近开关作为原点信号。

楼主:
要求精度在大盘转一周时,最后一个定位点误差<0.1mm

楼主:
bartell :
你说的编码器是什么东西?我不清楚,真的,不怕你笑话,能给我再细讲一下吗?
编码器如何安装?又如何来识别,是用PLC来判断吗?
真是麻烦你了,
Myzxk

网友C:
依工程实际需求精度,选取适当解析度的旋转式编码器,安装在转盘的外边,对这个信号进行采集,选取合适的斑点小的光电传感器或能满足工程要求的接近开关,就可以了,如果安装在中心,在做电子产品的猎星能力的测试过程时,可能难以满足工程求,这就要看你们的实际用途啦
我们曾做过一个GPS车载天线装机测试平台,直径也是3.0米,精度也是很高的要求检测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速度下测试产品的搜星能力,包括卫星数量,反应时间,信噪比等参数.........

网友D:
编码器分 绝对编码器 和 相对编码器 看看适合用哪种。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E:
有机械分度装置,我见过,有不同的分度角度,电机可以不停,电机转一定的转数,齿轮箱转一下!!
也可以见编码器,不过控制要麻烦点!!

网友F:
如果是就只用一周就可以的话用绝对值编码器比较好但分辨率可能比较低(高了难处理)

网友G:
编码器一般都是装在电机侧

网友H:
搞个伺服马达,再搞个伺服减速机,想怎么转都可以;是固定角度就用分度盘,选合适的分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