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输入问题

楼主(2008-10-29):
各位老师好:
我是刚接确到PLC,也看过相关的手册,一点不清楚,想请教各位老师:
三菱PLC FX1s系列 它的输入端是否要以输入直流24V开关(或脉冲)信号?如果不能该如何实现?

网友A:
X0-X3(具体赫兹要看硬件说明)可以接受脉冲信号,只能接受DC24V信号,双极性输入可以接受NPN或PNP信号。

网友B:
输入信号的用法很多 慢慢会知道的

网友C:
伙记,慢慢来
路长着呢

楼主:
谢谢大家给予的回答。

楼主:
如果将24V开关信号(即通-断)直接接入PLC(不通过NPN三级管)是否可以呢?

网友D:
你把COM端和输入端接通就是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