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9):
      各位大吓好!我用的是  FX1N 60MR PLC,最近老是在机器运作中停机。然后POWER和RUN指示灯都是亮的,输入点所对应的感应器也是亮的,但PLC的输入点都是熄灭状态,PLC也无法动作。用力敲一下PLC就好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plc內部哪裡有接觸不良?

网友B:
同意一楼意见!

楼主:
  我也是哪样认为的啊!PLC的端子槽的螺丝我都有重新坚固过,但还不没有半点好转!实不不行的话只好换个PLC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哪样认为的啊!PLC的端子槽的螺丝我都有重新坚固过,但还不没有半点好转!实不不行的话只好换个PLC啦!

自己拆开检查看看

网友C:
你这个PLC是继电器型的,很有可能是内部输入继电器有问题,如果全部都不行,应该是继电器公共点接触不良

网友C:
拆开PLC检查继电器各公共焊点

网友D:
同意6楼的看法

网友E:
看看PLC内部的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F:
内部电路接触不良,

楼主:
多谢各位!到时我看哈!!!!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今天在现场见识了,COM点接触不好呀!

网友H:
佩服楼主用"敲"的办法来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I:
同意六楼的观点

网友J:
是不是PLC欠打呀

网友J:
应该是焊锡点有接触不良或者是继电器不行了呀

楼主:
各位兄台莫笑我喽!!!

网友K:
同意五楼的观点

网友L:
我认为可能是24v电源短路照成的,请检查一下24v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M:
看看COM端连接线与电源时反而连接好

网友N:
先断电试试看,不行的话可能是PLC坏了

网友N:
我在用菱970触摸屏时遇到过这种情况,用复位按钮就可以

网友O:
重点检查接插件和电源
工控学徒,虚心学习

网友P:
1是PLC内部接触不良
2外部输入的电压过高,有可能是外部接线部分有漏电现象

网友Q:
六楼说对了

网友R:
拆下来重装一下.我也遇到过.就是这样修好.注意程序别丢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PLC是继电器型的,很有可能是内部输入继电器有问题,如果全部都不行,应该是继电器公共点接触不良
所谓的继电器型是指输出。输入没有用继电器的,都是光电耦合。

网友T:
接触不良,好多东东都欠拍的

网友U:
還是要拆開看一下,是不是哪接触不良.要不然就是有什麼原件熱穩定性變差了.
互相学习

网友V:
内部触点接触不良,拆开看一下

网友W:
可能是接触问题

网友X: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可是我的是输入好的输出不好,同样也是敲一下就好了。

网友Y:
一般全部没有输出是COM口或内部接触不良。继电器不良只是一,二个点不良。全部没有输出可能性不大。

网友Y:
楼主说输入灯不亮是输入口的COM点或内部公共部份接触不良。

网友Z(2008-11-28):
我拆过该PLC,最大的可能是主板接口接触不良,拆一下就OK了.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哪样认为的啊!PLC的端子槽的螺丝我都有重新坚固过,但还不没有半点好转!实不不行的话只好换个PLC啦!

你可以打开plc,里面的接插件是否插接牢靠表面除一下灰尘,另外看看个模块上是否有虚焊。我以前就是这样解决问题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Y:
一般全部没有输出是COM口或内部接触不良。继电器不良只是一,二个点不良。全部没有输出可能性不大。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C:
我前天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的故障原因是0V没有等电势···
   感应器什么的都工作就是PLC端看不到输入··
         检查你的电路故障!!!

网友AD:
把plc分解,把内部线路板联接的插针与插孔的氧化层清理干净。

网友AE:
用了多长时间了,多数是脱焊了,如果有动手能力,自己打开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B:
看看!有啥新发现!

网友AF:
拆开吧,好好看下

网友AG:
同意6楼的看法!!

网友AH: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S:
应该不是接触不良问题。如果接触不良那输出指示灯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