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10A如何恢复出厂值设定

楼主(2008-10-29):
有哪位知道MR-JS2-10A如何恢复出厂值设定?小弟找了手册没有找到呢,多谢了!!

网友A:
用SETUP軟件連線恢復

网友B:
用软件最好了 不行的话问问代理商吧 J2的没在用也不知道 这个书上都找不到的啊

网友B:
书上不写的

网友A:
用SETUP軟件連線Parameter list可恢復,也可將變更過的Change LIst.

网友C:
就是四楼这样,

网友D(2012-08-20):
MR-J2S系列伺服:
将19改为ABCD,断电再上电
然后将182号参数改为0112,断电再上电
有时伺服CPU类似的小故障,经过此处理,也会随之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