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9):
现在把触摸屏和电脑用网卡通信,可问题是:为什么通过陆游器后可以连接的上也可以发送接收,而用交叉网线只提示已连接但是无法通信,平行网线就更没反应! 谢谢指教!

网友A:
人机和电脑的ip配置是怎样?

楼主:
经过陆游器能连接上IP当然是没问题的吧? 人机是:192.168.1.50  端口:8000  ;电脑IP:192.168.1.53;  子网掩码都是255.255.25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陆游器能连接上IP当然是没问题的吧? 人机是:192.168.1.50  端口:8000  ;电脑IP:192.168.1.53;  子网掩码都是255.255.255.0

我也曾經用網線讀取過程序,設置和你的差不多,沒有發現連不上,看看附件

楼主:
版主用的是交叉网线的吧?1---3;2---6;其他直连? 不需要别的什么协议吧?  现在的问题是两跟平行网线经过陆游器可以连的上,是不是我的交叉线有问题?
对了,我那里没有版主说的“预设闸道”这项,见附件

网友A:
接路由器連接我沒有測試,我是直接用普通的網路線連接(PC-HMI),最後一個附圖是我的電腦IP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