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08-10-29):
求教大家:在<程序样例>中下载到的程序是属于"性能监视器文件",用编程软件打不开,应该怎样打开?

楼主:
大家在下程序的时候没遇到过这情况吗?还是我没装仿真?

网友A:
先解压后用编程软件打卡,要先看下格式,有可能打开格式错误.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B:
是文件不对还是文件和程度不匹配。
下载积分:+2(吴zhiqiang)

网友C: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D:
楼主说的是三菱的FX系列的程序吧,用三菱的PLC编程软件打开既可以了。显示是性能监视器文件那是因为这个程序是用三菱的Fxgpwin软件编写的,启动这个软件后,选择打开文件,找到你的PLC程序的存放路径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