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9):
   好久没有发过帖子了,所以想说说。
   今天我和同事一起调试PLC和GOT,但是在调试中遇到了很多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希望高手分析一下!
  GOT:GOT下载程序前,需要先安装OS(操作系统),但是在安装过程中遇到了速度上的问题,有快有慢。慢的时候:安装一个OS需要1:50:36左右;快的时候:12分钟左右好了;还有一次竟然出现时间先不断往上攀升的情况,过一段时间又不断的往下降。
  2:触摸屏上显示的颜色很淡,看不清楚文字的!怎么调整?(好象GOT本身没有好调节的地方)
  GOT型号:GT1155-QSBD-C,分辨率:320X420,显示色:256色
再说PLC:我将用图片来表诉,总共有三副图片!型号:FX3U
   期待高手的分析,谢谢!

楼主:
  自己作个沙发,怎么没有人解答啊?期待中...

网友A:
安装OS用USB快,大约几分钟,用RS232就慢,10到30分钟都有可能,看你的线好不好了。
屏的亮度可以调整的。

FX系列PLC的注释写入是老问题了,本站搜索一下。

网友B:
LZ的注释写不进去应该是PLC设置存放注释的数据块太小或许没有设置放注释的数据块,
LZ用来下载的端口应该是USB转RS232的线,转接线要买好点的或用PC带的232口下,
GT1155建议用miniUSB下,如果PLC也是三菱的也可以直接用miniUSB通过GT监控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注释写不进去应该是PLC设置存放注释的数据块太小或许没有设置放注释的数据块,
LZ用来下载的端口应该是USB转RS232的线,转接线要买好点的或用PC带的232口下,
GT1155建议用miniUSB下,如果PLC也是三菱的也可以直接用miniUSB通过GT监控和下载!!!

      GOT与PC机通讯连接:PC机子这边是九针口的,GOT这边用的是232。
   PLC我在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看了一下你的图片 你的还是中文的 ,那就更明确了 点击那个参数+程序按钮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除了注释出现问题!其它三个都可以载入PLC的!就是倒注释出现上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触摸屏的亮度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回事,另外你的PLC,要选择COM端口,你图片显示COM4,那你就要看下你是否是选择的这个,再就是你传的时候,要把图里面,一个按钮点一下,就是MAIN这上面一行有2个按钮,点第一个,这样就会给MAIN点上勾。然后再传

   端口都选择正确的!问题还是出现!
 关于触摸屏亮度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操纵方法:当你载入OS操作系统的,有个主菜单,可以选择调节色度的!你去看看...

网友A:
  • 下载积分:+2(huguoqi) 热心助人!

网友D:
    高手如云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系列PLC的注释写入问题相关: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5014-uid-99.html#281265

          好象不管用,试过了!难道我注解属性设置为“不能写入”?

楼主:
      自己编写了一段小程序,也导不进去!什么问题?
          期待解答....

网友E:
很值得学习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F:
会是内存容量问题吗?
帅得被人砍

网友G:
学习,了解,我想一般不要向PLC 内输入注释.

网友H(2010-02-08):
问下楼主,1155 OS多大是不是近3M,而屏的内存也只有3M,那不是没有容量下载工程了?

网友I:
第一个是老问题,
第二个肯定是用RS232连GOT了,USB转RS232的线又差,
所以不只是慢,有时可能无法完成。

网友I:
连GOT用USB,传OS基本上1分钟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