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与danfoss变频器RS485通信说明与例程

楼主(2008-10-29):
各位大哥:
能否提供s7200与danfoss变频器RS485通信说明与例程,感激!!!

网友A:
调用MODBUS通信库实现,具体用法可参考软件在线帮助,里面有很详细的帮助说明,调试时注意看库反馈回来的故障码,再通过在线帮助查找原因,一般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但丹佛斯的变频好像并不是每一个机型都支持MODBUS,建意选型时尽量选取支持MODBUS的,不然通信程序就得自己一步一步来写了,这就有可能造成你程序编写与调试时间成倍成倍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