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为朋友三凌PLC,FX2N电脑转换到PLC的数据线那有的买

楼主(2008-10-29):
请问那为朋友三凌PLC,FX2N电脑转换到PLC的数据线那有的买。谢谢!我想要买一个。

网友A:
最好去网上查查。

网友B:
自己动手做一条,网上有图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一条。一样好用。

网友D:
自己做吧,增强了动手的能力还省钱

网友E:
电子城到处都有买的,只要你有钱,

楼主:
这没有买的吗?买一条省事

楼主:
这东西贵吗

网友F:
一点都不贵,网上很多,我一口气买了5条,听好的,如果自己做的不怎么好,线头容易脱掉,买的一次性塑封的,不会脱线!

网友G:
8芯的圆播头不好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8芯的圆播头不好买
就差头没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