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F940触摸屏的窗口画面

楼主(2008-10-29):
请教各位高手三菱F940触摸屏的窗口画面怎么设定。怎么创建了窗口画面。运行后不显示。跟A985的不一样。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不知道A985是怎么样,窗口一般是不回自己显示的你必须设置一个D,当D等于1跳出一窗口等于2跳二窗口

楼主:
你这个是A985的设置方法.跟F940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