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9):
我们公司最近后买了台成都焊研的双头环缝焊设备,用的是4DA的模拟量模块,PLC程序里关于4DA模块的通道号设定的是【TO K0 K0 H2222 K1】,说明四个通道全部接的是0-20mA电流信号,可是实际模拟量应该接的是电压和电流两种(采用的是松下最新的GR350数字式焊机),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更有甚者,没有该语句都可以用,-20mA~20mA和4~20mA竞可通吃!

网友B:
设备没接触过!!应该是电流信号比较稳定,不宜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