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控制

楼主(2008-10-29):
我厂有一台设备 动作是 一个脚踏开关ON复位开关 油缸下行到位 马上上行到位停 电磁阀是一个头的也就是一通电 下行就P-B接通 上行是断电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选择开关 可以选择一次二次即下行到位上行到位再下行到位上行停 电箱的元件有 两个交流接触器一个中间继电器 一个时间继电器 我就是画不出来这个电路图 我画出来用多了几个继电器 我想知道他那是怎么设计的 麻烦大伙帮帮忙 画一下 有劳大家了 多谢

网友A:
中间继电器是个间歇继电器,仔细看一下!

网友B:
朋友,不知道怎么称呼,是这样的程序吧,你踩一下开关-----开始下-------到下限位------开始上------到上限位就停。很简单的正反转呀,那个下限位的开关就相当于上限的开关,只是都有自锁的。你的下限开关的常闭是串在下限电路的主线里或是自锁线都可以,线路很简单,画法也很多的,你的电机应该是单相的吧,也许还有个调速器,那就更简单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事情搞定 是我讲得不够清楚 3楼的朋友能否认识一下 307846320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