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9):
请问在EB500编程里面向量图跟位图有何区别?什么时候该用向量图,什么时候该用位图?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A:
期待  能给个解释

网友B:
位图[bitmap],也叫做点阵图,删格图象,像素图,简单的说,就是最小单位由象素构成的图,缩放会失真。构成位图的最小单位是象素,位图就是由象素阵列的排列来实现其显示效果的,每个象素有自己的颜色信息,在对位图图像进行编辑操作的时候,可操作的对象是每个象素,我们可以改变图像的色相、饱和度、明度,从而改变图像的显示效果。
矢量图[vector],也叫做向量图,简单的说,就是缩放不失真的图像格式。向量图以几何图形居多,图形可以无限放大,不变色、不模糊 。
区别:
  • 下载积分:+2(天外飞仙) 热心助人!

楼主:
    好,谢谢前面的大哥!

网友A:
    谢谢了   可不知什么时候该用向量图

网友C:
    根据自己的要求和喜好来,不过我是喜欢用向量图的,不失真,但是自己做向量图比较复杂,难做点,很费时间的。

网友D:
    很有道理

网友E(2009-01-07):
原先用的很乱 感觉没区别 终于搞清楚了.尽量用向量图

网友F:
4楼解释的很好

网友G(2009-05-11):
学习了,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B(2009-07-07):
引用 网友H:
学习!!!学触摸屏 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先看说明书,按照说明书做几个简单的组态工程,基本了解各个元件的使用方法,慢慢就可以上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