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求高手指点S5 输出问题

楼主(2008-10-30):
我有一台设备,用的是S5的,SIMATIC CPU是6ES5-944-7UB11,输入模块是6ES5-420-7LA11,输出模块是6ES5-441-7LA11和 6ES5-454-7LA11,现在出现输出模块上的指示灯,间断性闪跳,有2个输出点信号时有时无,时间不固定,造成机器开一会儿停一会儿的,无法使用。现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有条件的话用电脑联一下机,可以监视一下程序运行状态,这样就很快可以找到原因了。如果你在广州我可以帮你。

网友B:
可能是输出地址被占用

楼主:
有时又能正常运行2天,但又会闪跳了!!!晕死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象这种故障,通过你的工作,有时又可以工作两天,说明你的PLC的程序是对的,一般的故障是出在外围的哪个相关联的元件上,比如是接近开关以及行程开关的动作不好,最好是用电脑联机监控其工作状态,就可以发现其原因。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PLC内部输出故障,会有故障报警显示,一般是输入的一个条件没有满足,你查一下这个输出点相关联的输入信号点,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还有啊,楼主朋友,你对这些模板什么的,熟悉吗?能分开那些是输入输出吗

网友E(2009-09-03):
査一下相关资料即可,另外模块表面也有标注单元的类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