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OV K0 K8M0]

楼主(2008-10-30):
[DMOV K0 K8M0]是什麽意识,帮忙解释。谢谢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把执行指令是把M0-M31全部复位

网友B:
把0传送到从M0-M31共32位中去,让这32个M都断开不工作(即置0位),

网友C:
这个案例说过N边了,首先要知道K8M0是一个字元件,是由从M0开始一组连续的位元件组成。
Kn就是N个字节(4个位,),K8就是8*4=32个位。

网友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请问k0 K3M6怎么输入上去, 我怎么写不上啊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F:
K0空格 K3空格 M0空格.就可以输上了
相信自我!

网友G:
将M0-M31进行清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请问k0 K3M6怎么输入上去, 我怎么写不上啊
直接输入MOV K0 K3M6 就可以了,在这条指令前应该有执行条件

网友I:
写心得体会

网友J:
K8M0是一个双字元件,即从M0到M31,DMOV K0 K8M0也就是从M0到M31都为OFF

楼主:
这个案例说过N边了,首先要知道K8M0是一个字元件,是由从M0开始一组连续的位元件组成。
Kn就是N个字节(4个位,),K8就是8*4=32个位。
请问K8就是8*4=32个位。其中4是从那里来的,K:表示十进制数.

网友K:
这个案例说过N边了,首先要知道K8M0是一个字元件,是由从M0开始一组连续的位元件组成。
Kn就是N个字节(4个位,),K8就是8*4=32个位。
请问K8就是8*4=32个位。其中4是从那里来的,K:表示十进制数.
一个字节4个位,8个字节就是8*4=32个位

网友L(2008-12-14):
谢谢大家,我也有相同的问题,看了这个就不用说了。

网友M(2009-03-20):
说的很好 支持

网友N:
多谢施主,老衲学习学习...

网友O:
又学习了,一次谢谢。

网友P(2009-10-16):
都说得很好一看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