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如何连接电脑,需要什么硬件连接?

楼主(2008-10-30):
我想用电脑把三菱变频里的参数读出或写入.但不知三菱变频如何连接电脑,需要什么硬件连接?哪位高手知道的,还请锡教!谢谢

网友A(2008-12-30):
顶顶顶,我也需要
chenq20052005@163.com

网友B:
三菱的变频器是可以通过专用软件(三菱变频器设置软件FR Configurator sw3)读写参数的,三菱700系列的变频器基本都有USB接口。要软件的到这个网去下: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gkfid-24.html

网友C(2009-02-08):
那连接线用市售的USB线能用吗?A700,E700两种线我都有了,但是我不敢用,不知高手们能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D(2009-04-13):
那连接线用市售的USB线能用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