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重起问题

楼主(2008-10-30):
版主及各位师傅
我以经按照你们的方法,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找“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将其删除了。,在注册表里也找不到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了,重起后还是这样提示呀,这是什么原因.我是用虚似光驱安装的.先谢了.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问题在于您没有仔细看回帖,或者说回帖的人遗漏了其原始帖子。
原始帖子的最后一句是:“那样你就可以无需重启而安装更多的西门子软件了”
理解其中的无需重启这几个字的含义吗?

楼主:
非常感谢cvlsam 大哥,现在注册表里也找不到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这个数值了,该怎么办呢?
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再一次感谢cvlsam 大哥,软件以安装好了,可创建一个空项目时,出现could not find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application data\simens ag\simatic wincc fiexible 2007\caches\1.2.00-155.1\read\template-zh-ch-tmp"的提示,这是什么原因?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