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FX-TRN-BEG-C仿真软件中 如何使用步进指令(STL)

楼主(2008-10-30):
我用的是FX-TRN-BEG-C是这个仿真软件,但是用STL的编程方法的时候,发现好像有点问题!
请各位高手门帮下忙,在此多谢先
由于不知怎么上传图片,我只好写指令好!
如
LD M8002
SET S0
STL S0
OUT Y0
LD X021
SET S20
STL S20
OUT Y1
仿真开始之后 ,S0没有反应,Y0也没有反应,按下X21也进入不了下一个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要设置其他的东西才能仿真STL的编程方法呢!?有哪位能指点一下我!!!多谢先了!!!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没有写完的原因,STL指令不完整

网友B:
你的最后一步END写了没有啊

网友C:
F8 STL试试

网友D:
程序结束好像未用RET,如下 1 LD XXX 2 OUT S0 3 RET 4 END

网友D:
我见过FX-TRN-BEG-CL好像不支持SFC,不知道是不是FX-TRN-BEG-C支不支持S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