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初入门的小弟分析个PLC的问题

楼主(2008-10-30):
我的问题就是怎么就一个输出(Y000)啊?
X001提供水,但后面直接置位S018,难道这就是输出吗?说是提供水但后面怎么没有什么执行元件啊?
是不是要加个什么输出啊?
希望有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个梯形图。[/
b]

网友A:
Y0是运行加热装置的,X1是检测容器内有没有水的,X2是检测容器内有没有咖啡的,(加水加咖啡是人工进行的)如果有水有咖啡,X1,X2才有信号,Y0就有输出。所以只需Y0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建议楼主先看看SFC的具体流程。。。。
再看这就很简单了。

网友D:
那本书来看就简单了 !

网友E:
建议楼主多看书,再看这个就很简单了,楼主努力呀

网友F(2009-02-21):
楼主要理解好I/O,及PLC内部的寄存器的区别啊
多看看这种入门建立概念的书吧,仔细体会和理解

网友F:
步进指令可以看看程老师的视频教学

网友G:
建议楼主多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