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1):
         以往我们在做机台时,都是一名工程师进行跟踪一个项目直到交货才算,都没有协同合作进行写程式的经验
     现在有一台机器,预计总物体端口在325到360个之间,输出端口初定为85个,为了准时出货,预计需要四名工程师同步编程才可准时完成,如何分工合作进行,请大家把自已的心得体会说出来,共同探讨一下,谢谢!

网友A:
一个编主程序,另外三个编功能,主程序调用功能程序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2(张平全) 热心助人!

网友B:
    程序这东西最好一个人写

网友C:
    我也需要啊

网友D:
    是的最好一个人写  那样比较好维修 !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的支持!特别是sonhh的建议,我们的工程师都没有提到这个思路!
       下周二将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原初步定的是依物体结构分块进行编程并独立调试,再进行把各块进行合拢这个思路占优势,当然更多的是大家认于由一个人来做比较系统一些.........但在时间上无法操做,只能寻求会不会有更多的方法进行改决
           我们将重点把这位网友的思路在会上提出来探讨一下
    期望各位朋友们把更多的好办法,好经验,好思路在这里提出来,谢谢!

网友E:
    是什么程序哦?
    有四个人讨论的时间或许就已经能编出来了

    这种事很不好说,几个工程师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而且素质都要高,那些素质低的只知道推卸责任的很影响团结,对大局不利
    合作的好的话,你们几个工程师的互相信任度将大大提升
    合作的不好的话,几个工程师之间的和气大伤,这将是最不好的局面

    建议你们用C语言来编,用支持C语言的PLC来完成
    C语言的可读性强、可移植性好,无论是分配任务还是程序故障查找,都比梯形图容易的多
    例如我们用的Windows系统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用C语言来完成的,可见他的优势
    我曾与几位工程师合作做过一个单片机系统,也是用C语言编出来的
    那时我从未与别人一起合作编程过,错误大都是出在我这里,结果卡坏一台马达
    当时我很自责,庆幸的是另外几位并没有很严厉的指责我,他们一起检查我写的函数,至今难忘!

    总之,无论用哪种PLC,哪种编程语言,哪种配合方式,一定要记住一点:
    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每个人的第一反应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指责别人。要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不要把责任放在第一位,这就是素质的体现
  • 下载积分:+2(张平全) 热心助人!

网友E:
    不过最好还是由一个人来完成

    只要你们当中有一个素质差,就会影响整个团体
    争名夺利、投机取巧的人还是有的
    三思而后行

楼主:
    *******************************************宝贵经验分享*******************************
    我们这个项目是一台带测试功能的自动组装机,基本调试完成

    参考了大家的意见,细心分析了每一条回复,最终我们的方法是:

    1.  依工位结构分工负责,一人一个工位---------主程序和和各分系统的移植,各软件内部资源的分配都由一人担当
    2.  各工位程序由主程式提供触发信号,各分系统内全部自动复位,并提供进行状态保特继电器及各各分系统完成标志继电器
    3.  分配X口和Y口目标功能
    4. 划定各内部寄存器,继电器,延时器,计数器,子系统编号,人机界面上功能及相对的继电器编号,属各工位属各分区的使用区域
    5. 伺服及通信系统于调用程序
    6.各分系统各调各的,最后是主程序编者检测试机,其他的辅助,今晚试机OK,
    ------------------------谢谢网友,谢谢杨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进步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