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1):
根据工艺要求,要在MCGS中的文本框中输入可变延时1.6秒或1.4秒,从而达到精确控制。

但在LAD中SD计时器总出现语法错误,S5T#后面无不知应写什么。MW,MD都不行。

网友A:
MW,MD自然不行~~MW,MD作为WORD,以及DWORD类型如何赋予一个需要S5Time数据类型的定时器呢?

在DB块中声明一个变量,数据类型为S5Time,然后赋予SD定时器~~

以上

楼主:
SD计时器是接受了DB块里定义的S5Time的类型了,但是,和MCGS怎么连接通道。

而且如图所示,M0.0一接通,PLC的SF灯就亮了。为什么默认是12S180mS

网友B:
从MCGS送过来的变量不能直接使用,这个与你对S5TIME变量不熟悉造成的,建议你F1查看加深理解。

从上位机过来的word或者int变量,需要转换bcd码,然后确定时基,最后再送到定义的S5TIME变量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C:
描述:屏上写时间
上面的问题在提示下我终于明白了部分,谢谢分享了,请看附图;学习了就支持一下;时基是一秒;

楼主:
w#16#2000是确定时基是1秒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