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与220v电压

楼主(2008-10-31):
用2500v-3000v电压如何与220v继电器连接

网友A:
串联十几个继电器好了,不过这样有点危险

楼主:
是继电器还是电阻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串电阻是很危险的。。。
我看你还是在变压上想办法。(变压器好像很贵)

网友C:
最好接个变压器! 比较安全!

网友D:
那来2500v-3000v这么高电压?如果是有升压包靠上去尧一定比例漆包线就ok啦,像电视机高压包就可以!一定要是交流电
否则直流还是用电阻窜并分压
高压与220v电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