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位元件和字元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31):
不知道<位元件>和,<字元件.>是什么意思??一个初学者...高手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位,Bit 字Word ,一个字等于16位。
1个字节等于8个位,如果学习一下基本的PC知识应该会明白的。

网友B:
位元件 如 X0,X1
字元件 如 X0-X17是一个字,16位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你确定说的对吗?
相信自我!

网友D:
一个数位组通常由8个二进位组成。16个二进位合成一个字(word). 32个二进位构成一个复(双)字(double Words)。

网友E:
字和位的关系1字(Word)=2字节(Byte)=16位(bit)

楼主:
那在PLC里改变PLC的字元件的当前值.和位元件存储器......它们的具体意思??物理含义..越详细越好..高手指点

网友F:
位元件是指有开关功能的比如三菱的X Y M S ....字元件是能写入数据的比如C ,D
.....

网友G:
我也不太理解呢~~~学习~

网友H:
位元件主要用于开关量,字元件主要用于数据处理

网友I:
举个例吧! MOV D10 K4M0 这里 D100 是16位寄存器,K4M0 是位元件从M15~M0共16个。这个指令的执行结果是D100的位值控制M的状态,位值为1则M接通,为0则M断开。反过来,MOV K4M0 D100 则是M15~M0的状态组成一组16位二进制数送到M100寄存起来。字和位的关系1字(Word)=2字节(Byte)=16位(bit)

网友J(2008-11-30):
一个继电器能表示一个二进制位
一个字为16个二进制位
1WORD=16BIT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K: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L:
现在明白了,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明白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M:
位元件是一个点
字元件有8个点

网友N:
受教,我正好再使用这类元件,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O:
DC学习下,一直搞不太明白

网友P:
书上都有的。
不知道位元件和字元件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