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传感器与PLC怎么接线?

楼主(2008-10-31):
24VDC,NPN传感器与PLC怎么接线呀?0V,OUT,+24V,这三根线的怎么接呀?

网友A:
OTU接PLC的输入,另外两根接PLC的直流输出电原的正和负。但也有特殊情况哦!!

楼主:
那PLC公共端呢?

网友B:
如果说传感器同PLC用同一个24VDC供电,那当接入PLC中COM为0V["-V"].则X端接OUT,
传感器的0V,+24V,接入同一个24VDC电源就可以了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楼主:
哦,我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C:
还得分清公共端的+/-吧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NPN是+输出吧

网友E:
很有道理

网友F:
npn,pnp接法不一样

网友G:
+24接PLC24V输出点+极,0V接COM,OUT 接输入点Xn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传感器与PLC怎么接线?
http://ymmfa.com

网友H:
0V和COM可以并

网友I:
同1楼想法一样

网友J:
npn和pnp是有区别的。npn信号输出是低电平,而pnp的信号输出是高电平。是不是要看plc的型号和规格的。欧式的和日本的不一样的。

网友K:
国际规则:棕色接24+,蓝色接COM,黑色接信号(也就是PLC的输入口)

网友L:
很正确,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M(2009-02-05):
还是18楼说得精辟

网友N:
同意18楼的说法

网友O:
npn,pnp接法不一样
就是电源正负接法相反

网友P:
要看PLC的输出了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Q:
各位师傅说的有理啊,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