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1):
请问为啥我的电脑和A171sh通信不了?
首先我先启动“SSCNET Communication Task Start”
其次启动SW3RN-GSV13P的Test.exe
出现eer.code 12错误要我检查通讯线或plc有无电源。vlinks里最后一句显示...commected【comm13】通讯参数我都用默认的。

我用的是三菱A系列运动控制编程软件SW3RNC-GSVE 00A版用的是win98系统。PLC和pc通讯用的A系列的通讯线SC-09。一头接笔记本九针串口另一头25针头插A171sh的25针口。线没问题可以读cpu里的梯形图就是读不了cpu里的SFC程序。
有用过q系列或a系列运动控制器的高手们帮忙看看。

楼主:
为了调试方便只接了pc和plc没接伺服和电机

网友A:
请问A30BD-PCF是不是插pci口的,A30CD-PCF接笔记本啥口呢?你截图的资料能发到我的信箱bluesea9827@SINA.COM吗?

网友B:
期待高手出场

网友C(2008-12-25):
先把机器上原来装过的A软件全部删除,包括注册表,然后重装软件,还不行的话重装系统。
你的USB转接头可能有问题,可以换个质量好的试试。
还有你可以试试A30CD-PCF卡。
我电脑读取A172SHCPUN时就出现你一样的问题,重装系统后用两次就连接不上了,现在我要用都接其他工程师电脑也郁闷得很,卡也用不了。

网友D:
SSCNET Communication Task Start,有选择串口通信了吗?他默认好像是接那个A30CD-PCF卡通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