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于多台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8-10-31):
我需要用PLC对多台变频进行通讯,实现PLC对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正转/反转,加速/减速/频率写入读出等控制,目前我在做实验,用RS指令用一台小变频器的实现,但对多台变频器的数据之间传输改怎么办啊!我要用用到的变频器都是130KW 以上的,变频器牌没有定,不直哪个公司的技术高手可以指点.指点,如国合适也可以使用贵公司的产
品.

楼主:
如果哪位愿意帮助请留下联系方式,我会过来找,或发邮件到:
srz8103214@126.com

网友A:
130KW??石油行业的吧,不知计划最多是多少台,距离是多远
可以分为第一台变频器为第一站,第二台为第二站,第三台为第三站..........还要了解读和写的时间关系,当然确定变频器的数量后,再选PLC及相关配置才比较现实..........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