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发地址LB90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31):
请问在EB500的编程里对元件属性的设置, 触发地址LB9000是什么意思? 如下图:
我看到很多的时候都这样..............

网友A:
初始化设置,这些手册上都有介绍的.

网友B:
触发用于数字输入的键盘

网友C:
就像三菱PLC里面的M8000

网友D(2008-12-10):
对 初始化

网友D:
请教 图片怎么上传

网友D:
就是楼主 的图片

网友E(2009-02-13):
输入间盘的触发地址

网友F:
输入间盘的触发地址,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就像三菱PLC里面的M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