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X-Developer软件通过GTO1000的CC-LINK网络连接到Q系列PLC

楼主(2008-11-01):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人愿意指点一下:现在有一个CC-LINK (Q系列PLC)网络系统,每个PLC站的距离都比较远,实在不方便把电脑搬来搬去的。听说有人能够通过GTO1000触摸屏的USB接口连接到CC-LINK网络登陆到各个PLC,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呢? 谢谢

网友A:
Q系列自动化程度很高. 我也有相似问题,也在研究.我已找人帮忙.请问楼主有三菱 Q 系列指令或视频吗? 有的话给我一些?谢谢
本人Mail:
chen.glongyu@163.com

楼主:
有劳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B:
你有条件 就自己研究一下啊 应该到GOT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就那么几个界面一个个试啊

网友C:
这个需要在通过连接的时候需要设置的。

网友D:
楼上的兄弟,你选取的是FX的吧,是Q的呀。

网友C:
是的,是FX系列的,如果是Q系列的,见下图:

网友E:
楼上的几位答案是正解。这个功能感觉非常好用,不然通讯线编程线插来插去的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