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1):
怎样用GX DEVELOPER 编写步进顺控指令!谢谢!

网友A:
这也正是我想要问的问题,刚开始用这个软件,我也不会啊!有哪位高手指点下我们这些小弟啊!

网友A:
哈哈,我刚在网上找到答案了!你是不是遇到STL S0 独自一行出现的情况,我一开始也觉得有问题,网上的人都说是那样的,只是格式的问题,你可以写出fxgp/win-c格式 ,那样,梯图就和你想要的一样了

网友B:
这个不太容易上手
首先在创建新工程时要选择SFC程序格式,会跳出一个页面,分两半的。左面是主程序,右边是每步的程序。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这个要了解的东西很多~

网友C:
期待高人讲解..看不明白

网友D:
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E:
这个网站上就有SFC顺序功能图的教程,上面说得非常清楚,

网友E:
PLC顺控指令SFC的编程方法
顺序功能图(Sequeential Function Chart)是一种新颖的、按照工艺流程图进行编程的图形编程语言。这是一种IEC标准推荐的首选编程语言,近年来在PLC编程中已经得到了普及和推广,
SFC编程的优点:
    1、在程序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设备的动作顺序。比较容易读懂程序,因为程序按照设备的动作顺序进行编写,规律性较强。
2、在设备故障时能够很容易的查找出故障所处在的位置。
3、不需要复杂的互锁电路,更容易设计和维护系统。
SFC的结构:
步+转换条件+有向连接+机器工序的各个运行动作=SFC。
SFC程序的运行从初始步开始,每次转换条件成立时执行下一步、在遇到END步时结束向下运行。
                第一章 单流程结构的编程方法
本教程主要介绍在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中怎编制SFC顺序功能图。下面以例题1介绍SFC程序的编制法。
例题1:自动闪烁信号生成,PLC上电后Y0、Y1以一秒钟为周期交替闪烁。本例的梯形图和指令表(如图1-1)。

              (A)                                    (B)

(C)
图1-1 闪烁信号(A梯形图   B指令表   C SFC程序)
下面我们开始对图1-1(c)所示的SFC程序进行一下总体认识一个完整的SFC程序包括初始状态、方向线、转移条件和转移方向组成(如图1-1(c))。在SFC程序中初始状态必须是有效的,所以要有启动初始状态的条件,本例中梯形图的第一行表示启动初始步,在SFC程序中启动初始步要用梯形图,现在开始具体的程序输入。
启动GX Develop编程软件,单击“工程”菜单,点击创建新工程菜单项或点击新建工程按钮 (如图1-2)。

图1-2 GX Develop编程软件窗口
弹出创建新工程对话框(如图1-3)。我们主要是讲述三菱系列PLC,所以在PLC系列下拉列表框中选择FXCPU,PLC类型下拉列表框中选择FX2N(C),在程序类型项中选择SFC,在工程设置项中设置好工程名和保存路径之后点击确定按钮。

                        图1-3 新工程创建
弹出块列表窗口(图1-4)。

                              图1-4 块列表窗口
双击第零块或其它块,弹出块信息设置对话框(如图1-5)。

                           图1-5 块信息设置对话框
在块标题文本框中可以填入相应的块标题(也可以不填),在块类型中选择梯形图块,为什么选择梯形图块,我们不是在编辑SFC程序吗?原因是在SFC程序中初始状态必须是激活的,而我们激活的方法是利用一段梯形图程序,而且这一段梯形图程序必须是放在SFC程序的开头部分,在以后的SFC编程中,初始状态的激活都是利用一段梯形图程序,放在SFC程序的第一部分(也即第一块),点击执行按钮弹出梯形图编辑窗口(如图1-6),在右边梯形图编辑窗口中输入启动初始状态的梯形图,本例中我们利用PLC的一个辅助继电器M8002的上电脉冲使初始状态生效。在梯形图编辑窗口中单击第零行输入初始化梯形图如(图1-6)所示,输入完成单击“变换”菜单选择“变换”项或按F4快捷键,完成梯形图的变换。

A

B
图1-6 梯形图编辑窗口

图1-6 梯形图输入完毕窗口
注意:如果想使用其他方式启动初始状态,只需要改动上图中的启动脉冲M8002即可,如果有多种方式启动初始化进行触点的并联即可。需要说明的是在每一个SFC程序中至少有一个初始状态,且初始状态必须在SFC程序的最前面。在SFC程序的编制过程中每一个状态中的梯形图编制完成后必须进行变换,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否则弹出出错信息。

以上完成了程序的第一块(梯形图块),双击工程数据列表窗口中的“程序”\“MAIN”返回块列表窗口(图1-4)。双击第一块,在弹出的块信息设置对话框中块类型选择SFC(如图1-7),在块标题中可以填入相应的标题或什么也不填,点击执行按钮,弹出SFC程序编辑窗口(如图1-8)。在SFC程序编辑窗口中光标变成空心矩形。

图1-7 块信息设置

图1-8 SFC程序编辑窗口
说明:在SFC程序中每一个状态或转移条件都是以SFC符号的形式出现在程序中,每一种SFC符号都对应有图标和图标号。下面我们输入使状态发生转移的条件,在SFC程序编辑窗口将光标移到第一个转移条件符号处(如上图标注)。在右侧梯形图编辑窗口输入使状态转移的梯形图。细心的读者从图中可以看出,T0触点驱动的不是线圈,而是TRAN符号,意思是表示转移(Transfer),在SFC程序中所有的转移用TRAN表示,不可以用SET + S□ 语句表示, 这一点请注意。在这里梯形图的编辑不再赘述,编辑完一个条件后按F4快捷键转换,转换后梯形图由原来的灰色变成亮白色,再看SFC程序编辑窗口中1前面的问号(?)不见了。下面我们输入下一个工步,在左侧的SFC程序编辑窗口中把光标下移到方向线底端,按工具栏中的工具按钮 或单击F5快捷键弹出步输入设置对话框(如图1-9)。

图1-9 SFC符号输入
输入图标号后点击确定,这时光标将自动向下移动,此时我们看到步图标号前面有一个问号(?),这表示对此步我们还没有进行梯形图编辑同样右边的梯形图编辑窗口是灰色的不可编辑状态(如图1-10)。

图1-10 没编辑的步
下面我们对工步进行梯形图编程,将光标移到步符号处(在步符号处单击),此时再看右边的窗口边场合可编辑状态,在右侧的梯形图编辑窗口中输入梯形图,此处的梯形图是指程序运行到此工步时要驱动哪些输出线圈,本例中我们要求工步20驱动输出线圈Y0以及T0线圈,程序(如图1-11)。用相同的方法把控制系统的一个周期编辑完后,最后要求系统能周期性的工作,所以在SFC程序中要有返回原点的符号。在SFC程序中用 (JUMP)加目标号进行返回操作(如图1-11所示)。输入方法是把光标移到方向线的最下端按F8快捷键或者点击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入跳转的目的步号单击确定按钮(如图1-11)。

图1-11 跳转符号输入
如果在程序中有选择分支也要用JUMP+“标号”来表示,此用法在后续的课程中有介绍,在此我们只是编写了单序列的SFC功能图(如图1-12)。
    当输入完跳转符号后,在SFC编辑窗口中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跳转返回的步符号的方框中多了一个小黑点儿,这说明此工步是跳转返回的目标步,这为我们阅读SFC程序也提供了方便。
所有的SFC程序编辑完后,我们点击变换按钮 进行SFC程序的变换(编译)如果在变换时弹出块信息设置对话框不用理会点击执行按钮即可,变换后的程序我们就可以进行仿真实验或写入PLC进行调试了。如果想观看SFC程序对应的顺序控制梯形图我们可以这样做:点击工程\编辑数据\改变程序类型,进行数据改变(如图1-13)。

图1-12 完整的SFC程序

图1-13 数据变换

改变后我们可以看到由SFC程序变换成的梯形图程序(如图1-14)。

图1-14 转化后的梯形图
小结:以上介绍了单序列的SFC程序的编制方法,通过学习我们基本了解了SFC程序中状态符号的输入方法。在SFC程序中仍然需要进行梯形图的设计,SFC程序中所有的状态转移用TRAN表示。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区别,当你明白了TRAN的用法后,你就会觉得SFC程序的设计是如此的简单。
  • 下载积分:+1(zjs0524) 鼓励一下!

网友F:
    哪里有东西啊?
    科技富国强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网友G:
    没得教程啊?

网友H:
    用步进梯形图用STL S0 独自一行出现

网友I:
八楼的朋友真有赖心,将编程方法都写出来,就在这个网站里面就有学习视频可以下载吗。
zhou-jinsou

网友J:
图片没有

网友K:
就在这个网站上找啊,讲得很清楚.

网友L:
网站上就有SFC顺序功能图的教程,搜索一下

网友M:
新建工程时,钩选SFC

网友E:
第一章 SFC顺序功能图教程.doc
这也是在这个网站上找的,现在贴出来让大家不要这么辛苦,呵呵

网友N(2008-12-01):
我觉得还是将工艺流程划分为若干段,用步进顺控梯形图编写,只要将链条衔接好挺容易的。

网友O:
我还发现用GX DEVELOPER打不开FXGP的文件,为什么啊?

网友P:
用SFC直接编程

网友Q:
我发个程序给大家吧。
是不是这样的。
可选择性的步进程序(能执行).rar

网友R:
上次练习了一下STL写不出来!

网友S(2009-01-17):
说是这样,实际使用中会发现有的程式在运行过程中有些出入

网友T:
26楼 STL的写法是 先选择应用指令符号 [ ] 然后输入STL S0 就可以了 不过它的显示方式和老版本不同 他自己就独占一行 不像老版本的 S0
[STL]-----------------------

网友U:
我也不会用,很苦恼。

网友V:
我有,不知道怎么传

网友W:
PLC 技术网有
http://www.plcjs.com/
我就是在那学会的

网友X:
在GX软件中,步进指令它是单独占一行的。如STL S0。而且在后面的程序中,如果是直接输出线圈的话,一定要在前面加上M8000才有用,这是与FX软件步进不同的。在最后的步进结束中,RET指令也是单独占一行的。

网友Y:
我找了几个月啦,现在都没学会,把基本指令都给忘了,现在

网友Z:
我这有个测试工程,不知道是否你需要的,你可以看看!!!
描述:测试工程步进

网友AA:
楼上那位前辈 怎么没图出现啊 那样我们会更容易看懂些

网友AA:
本人也是初学 希望能和大家多交流 QQ546188207

网友AB(2009-02-17):
这也正是我想要问的问题,刚开始用这个软件,我也不会啊!有哪位高手指点下我们这些小弟啊

网友AC:
怎么一个图也看不到呀

网友AD(2009-04-29):
哪有图呀,没有图看不明白

网友AE: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AF:
建议你参考一下FX系列的指令说明之类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AE:
图1是用FXGPWIN软件写的梯形图
图2是用GX DEVELOPER软件写的梯形图

网友AE:
为什么两种软件所写的步数不一样啊;功能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AG(2009-06-02):
刚接触这个软件时是有点不习惯,不过用久了也挺好的哈

网友AH(2009-08-22):
看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033.html
不死封印

网友AI:
天上下雪,底下滑。那里跌倒,那里爬!!

网友AJ:
也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把步进指令STL单独做一行来显示而已,STL后面跟着的程序相当于是窜在STL触点上,直到下一个步被激活,可能刚开始不很习惯,看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AK:
看都看不到啊!!!

网友AL(2010-03-24):
详细的说明书,官方的,慢慢看吧
以爱国为中心,以客户为己任。
自主决定命运,创新成就未来。
任我菜

网友AM:
在这里啊,楼主: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3494.html

网友AN:
谢谢18和24楼

网友AO:
新建程序时选择SFC说可以发

网友AP(2010-08-04):
我也鼓捣半天了,现在明白,STL独占一行后面输出还要画出S的常开触点,多了一步

网友AQ:
使用梯形图编写容易看懂

网友AR:
其实很简单,不要考虑的很复杂。在三菱系列PLC中只有几种编程方式,第一种就是最普遍的梯形图,其中梯形图分为顺控梯形图和步进梯形图;第二种是FB功能,其他欧洲品牌一样,可以编辑功能块,并且重复调用或者编辑者共享;第三种就是ST,即结构语言程序。
在进行编辑SFC时,首先在新建程序时就必须要选择好SFC类型,FX系列普通梯形图和SFC不能兼容,而Q系列PLC的SFC功能就强大的多。如果使用Q那么建议看下SFC相关手册。

网友AS(2010-12-01):
。很有用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AT(2011-02-27):
我也不会用,那儿有资料?

网友AU(2011-05-30):
我也学习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