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K1 Y001 D8014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01):
{MOV K1 Y001 D8014}是什么意思?前面加一个常开X0为什么每当X0接通出现不同的输出《Y输出》..具体是当你接通PLC后使X0接通Y2和Y3同时接通关闭PLC再开接通X0出现Y1.Y3.Y5接通.每次PLC断开再接通就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是哪个输出接通有的时候只有1个点输出

网友A:
是将y001-y004的状态传送到d8014-d8017中

网友B(2010-04-19):
{MOV K1 Y001 D8014}是把y1-y4四位y1是最低位传到d8014中

网友C:
批传送指令
多看书咯!

网友D:
你把数据寄存器换了。上面回答的人还真上当。不过还是要提醒一楼的问题更大。D8014是时钟的特殊数据寄存器。时钟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