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安全光幕什么品牌的性价比好点啊?

楼主(2008-11-01):
想买几套光幕,保护高度30厘米,保护距离1米,国产的哪款光幕性价比好点啊?上海中沪的怎么样啊?

网友A:
都不怎么好,容易故障

网友B:
应该还可以.
注意接图配线就没有多大问题!
我以前有用过!

网友C:
用上海信索的吧,还可以。

网友D:
我首推上海住索和济宁科力 两者性价比都高 质量也还可以
如果设备出口或是需CE的建议你选个好一点的 OMRON或是基恩士吧(贵)

网友C:
请lz注意“安全”两字,像济宁有厂家的是区域传感器,不是安全光幕。

网友E:
楼主是搞冲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