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plc中的定时器中的当前定时值能不能保留?具体如下说明

楼主(2008-11-01):
plc中的定时器比如T1,设定值是500秒,当信号接通时(假设X5),t1开始计时,当计时到150秒时,X5断开,要保留这150秒的值,当x5重新接通时,计时从150秒开始计,当x5再次断开时,仍要保留这计时器,请问怎么编程

网友A:
如果你的PLC可以设定定时器可以断电保持的话那就什么事也没有,如果不能,有两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1.用计数器来计1秒脉冲
2.用1秒脉冲运行一次ADD指令,运行一次就加1

网友B: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过有哪个品牌的PLC不支持掉电保持的定时器。

楼主:
plc是台达es系列的,es的没有累计定时器。普通的定时器输入信号断开的话,计数器又是从0开始计时了

网友C:
同意2楼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用累计型计时器不就行吗!

网友E:
把计时器的值MOV到保持寄存器不就行了

网友F:
Q PLC 累计定时器 [ST]
FX PLC 累计定时器 T246~T255
AnA PLC 累计定时器 T256~T2047

网友G:
支持2楼的观点。

网友H:
传送现在值到寄存器

网友I:
积算定时器可以排上用场,不过你不能要求定时器的编号一定是“T1”。

网友J:
FX PLC 累计定时器 T246~T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