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2N 怎样正确换电池,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2008-11-01):
各位前辈帮帮小弟吧,
怎样正确更换电池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有土办法啊,,需要两个人操作的..换的时候不要让PLC没电就好了啊

网友B:
在更换电池在前先把备用电池准备好,把PLC打在STOP状态够后赶紧更换

楼主:
要不要掉电呀

网友C:
三菱的手册上说得明白

网友D:
好像10分钟也没有事,曾想主动丢掉程序,把两线头短路也没事
哪位知道究竟多长时间程序会丢失啊??

网友D:
而且电池还能充电

网友E:
不用紧张,以一个正常人的手脚速度来说足足,足足有余啊!

网友F:
我和5 楼 有同样的经历

网友G:
说明书都有的啊,看看吧,其实我也没有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