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2):
请问下譬如说
如何让一块外部面板上面的3个IO接点来控制PLC内部M接点.
当面板上面有IO接点有输入PLC后输出对应的mo,m1,m2辅助接点就接通,类似PLC的X点.

又如何将D0寄存器在外部面板上的三位显示值(可以通过三位数码管显示)

以上数据通信都是通过三凌PLC上的圆形8针编程口进行的输入输出传递数据的

小弟就是不知道如何应用的
触摸屏应该可以达到这功能,但我要的不是这个回答
我只想知道8针编程口转25针通讯的控制原理
如何才可以实现以上的功能
请介绍下有哪家做文本或面板的厂家和具体型号
此方法可以减少IO点的输入输出,大大减少了PLC的成本.
TKS ALL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A:
plc的输出可直接控制数码管显示数值
主要是如何控制内部M点都是通过编程口实现的,要数码管太浪费Y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