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2):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具体配置是这样的:三菱A172SHCPUN控制器,带有6台三菱MR-H-BN系列的伺服电机(现在已经停产啦?)。伺服程序软件为SV43(?没有研究过,软件是日文的,显示就是这个名称)。
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伺服电机在上电之后内部响动很大,并且不动作。在未操作时,用电表测量伺服放大器输出端有电压。而其他电机的伺服放大器输出电压为零。
而将这台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跟别的设备倒换之后,在别的设备上都没有问题。用操作面板进入JOG模式,手动让电机运转(不通过控制器的程序)也是有很大的响声。
打电话咨询三菱,建议说改变增益数值。用操作面板设置其参数,发现原增益值都是零,参数号13(增益1),手册上说调节范围为4~1000,出厂设置为70,但是用面板只能设置为5,然后怎么改数值它都不变化,好晕啊。。
到底是哪个环节有问题造成伺服电机的这个现象?请大家帮忙分析则个!

网友A:
看架式电机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有参数锁定之类的,需要解开相应的程序锁定才能更改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2009-01-24):
三菱MR-H-BN系列的伺服器是由SSINET的,设置其参数是由三菱A172SHCPUN控制器设定的,可能是程序没有了,

网友D:
值得关注
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