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2):
请问A30BD-PCF是不是插pci口的,A30CD-PCF接笔记本啥口呢?谁有A系列或Q系列运动控制编程软件的说明书的资料能发到我的信箱bluesea9827@SINA.COM吗?

网友A:
已发,自己看吧!
dai998814:

     你好,感谢你发来的A系列运动控制器的资料。经过几次的交流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读取A系列运动控制器里的SFC程序,只能用A30BD-PCF+A270BDCBL3M电缆或A30CD-PCF+A270CDCBL3M连接电脑和PLC的SSCNET通信口。读取的软件只能用MT Developer 不能用GX Developer. 过去我没接触过运动控制器,单纯看你传的资料,没有把握,希望你帮忙确定一下,不胜感激。

  &n